[技术问答] N3290系统可以点亮7寸屏,不能点亮3.5寸屏

楼主(2022-09-09):
N3290系统可以点亮7寸屏,不能点亮3.5寸屏

网友A:
3.5寸屏LVDE需要翻转,N3292可以设置,N3290LCD不能

网友B:
这两个程序不一样吧,需要做一定的修改才行!

网友C:
要改程序的

网友D:
你的3.5寸接口是采用的是什么啊?

网友E:
一般情况是,如果用的是MCU屏接口,一般MCU都能点亮的

网友F:
你是想不改程序直接点亮吗?

网友G:
这需要看你程序是否支持的,大概7寸都是RGB屏,3.5寸大概是MCU屏的

网友H:
看你接口吧,有些是接口不一样,需要重新写程序代码的

网友I:
不能点亮不是正常么,你程序也没做适配呀

网友J:
你可以把你代码发出来看看,是否适配了3.5的屏的代码

网友K:
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想直接把7寸换成3.5寸的,直接换硬件而程序不换,那是不行的哈

网友L:
你的7寸屏有的是啥接口呀?

网友M:
话说这个N3290是新唐的那款啊?是arm-A系列么还是M系列

网友N:
你得改代码的,不然不能直接点亮3.5寸屏的

网友O:
你都能驱动7寸了,3.5寸的话,MCU的性能肯定能驱动的了的

网友P:
为啥不能点亮3.5寸的屏啊?是你线没接好还是代码没写好啊?

网友Q:
我觉得可以点亮3.5寸的屏呀,你3.5寸的屏幕是啥接口呀?

网友R:
肯定会点亮3.5寸的屏的,你是不是没会驱动啊

网友S:
7寸屏和3.5寸屏的时序不是很一样的

网友T:
如果两个屏幕的接口是一样的话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U:
请问楼主使用的这两种屏幕的接口是一样的吗

网友V:
如果通讯方式不改变 通讯协议不改变的 完全不用更改硬件的

网友W:
是不是楼主前后选用的两个屏幕的控制方式不同了啊

网友X:
亲 可以发一下使用的屏幕的型号或者是接口介绍吗

网友Y:
屏的接口定义和时序是否一样

网友Z(2022-10-11):
引用 网友M:
话说这个N3290是新唐的那款啊?是arm-A系列么还是M系列

Arm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