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IO输入输出切换模式需要多少等待时间?

楼主(2022-09-09):
请教一下,华大的48脚芯片,IO切换输入输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驱动一个双向引脚做通信(DS1302这种),需要频繁切换输入输出状态。但是总是只能在端口上读取到高电平。
实际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发现当时的总线还是低电平的。
所以怀疑是否是输出切换输入时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外部引脚动作?

一级代理商,可咨询我,vx:175507089

网友A:
i2c不就是最常见的io切换么,

网友B:
没计算过,常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看数据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D:
没接上拉电阻吗?如果逻辑分析仪一直度到的是低电平,估计就是没接上拉,或者引脚没配置好。

网友D:
输入输出切换估计时间很短,主要看执行语句的数量。硬件方面应该是纳秒级别的。

网友E:
数据手册有说明

网友F:
配置成开漏模式,外部上拉,就可以输出或读取,这样不用切换方向

这个靠谱

网友G:
没测试过

网友H:
是机器周期还是指令周期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i2c不就是最常见的io切换么,

为什么说iic是最常见的io切换呢?命名引脚模式没有任何变化啊

网友J:
手册上并没有明确这个具体的数据 如果是我们自己进行测试的话 如何搭建这个测试环境呢

网友K:
这个等待时间我觉得可以慢慢自己调整看看一点点的缩小这个等待时长

网友L:
引用 网友F:
配置成开漏模式,外部上拉,就可以输出或读取,这样不用切换方向

开漏模式,外部上拉还有这种牛操作啊 简直太简便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没计算过,常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时间转换手册上还能写的这么详细呀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