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05 LCDCCtl的LCDRUN设置为disable时候,HSYNC,VSYNC波形没有关

楼主(2022-09-09):
CD, dc, BLE, CDC, LCD, sy
N32905 LCDCCtl的LCDRUN设置为disable时候,HSYNC,VSYNC波形没有关

网友A:
示波器还能抓到HSYNC,VSYNC的波形?

网友B:
可以通过关闭VPOST engine clock关闭,代码如下:
outpw(REG_AHBCLK, inpw(REG_AHBCLK) & ~VPOST_CKE); // disable VPOST engine clock

网友C:
disable优先级更高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楼上说的对,disable优先级高

网友F:
波形有没有关怎么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