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连接不上。

楼主(2022-09-09):
ISP连接不上。

网友A:
自己写的上位机流程和例程不配套

网友B:
Bootloader问题:LDROM里没烧程序、启动位置不是LDROM

网友C:
硬件连接错误:引脚错误、连接的其他电路导致电路不通、ISP的UART串口同时连着多个串口

网友D:
不稳定:板子连线太长,导致通讯时间长而错过了检测时间

网友E:
上电时序:先PC上点连接,再重启设备。反复多次。

网友F:
一步一步检测呗,ISP能否正常使用?连接其他单片机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