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哪里查询芯片型号对应的PDID值?

楼主(2022-09-09):
哪里查询芯片型号对应的PDID值?

网友A:
可以到NuvoISP源代码找到所有芯片的PDID。打开PartNumID.cpp直接搜索芯片型号。

路径:NuMicro_ISP_Programming_Tool_V4.07\Application Program\Source Code\NuvoISP\DataBase \PartNumID.cpp

网友B:
这是什么,不是读出来的?

网友C:
直接读啊

网友D:
数据手册

网友E:
什么型号的?

网友F:
请问楼主,用这个PDID的值要做什么?

网友G:
这个PDID是不是就新唐有?

网友H:
这个和芯片的唯一ID是一个东西么?

网友I:
这种ID是可以作为认证使用么?

网友J:
有点不懂,这个和ST的唯一ID有什么区别?

网友K:
建议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我估计数据手册上应该会有这个ID的

网友L:
这种ID是不是可以用jlink获取到啊?

网友M:
好像可以在程序里能搜到啊,我之前好像看过这个ID名字

网友N:
你可以问问新唐的技术支持,他们一定会有方法的

网友O:
这种ID好像是固定的吧

网友P:
是每片芯片的PDID都不同 还是每一个系列的都不同啊

网友Q:
请问PDID是代表芯片的什么的呀

网友R:
PDID应该是芯片的部件设备标识号 ,如果没有这个编号或者无效的话 可能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S:
ISP编程工具将比较目标芯片的PDID和“config.ini”。 如果“config.ini”丢失或目标芯片的PDID没有列在“config.ini”中,则ISP编程工具或部件编号上出现“无效芯片ID”错误消息。

网友T:
引用 网友S:
ISP编程工具将比较目标芯片的PDID和“config.ini”。 如果“config.ini”丢失或目标芯片的PDID没有列在“co ...

这样解释的话 是不是这个编号有防伪的功效呢

网友U:
PartNumID.cpp这个文件如何打开呢 可以手动进行修改吗

网友V(2022-11-06):
这个PDID的值要做什么

网友W:
这个是芯片的唯一ID吗?

网友X:
数据手册上应该对这些参数有详细介绍把

网友Y:
可以读取寄存器SYS_PDID

网友Z:
也可以通过isp命令读取flash里的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