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 时钟芯片参数读取与修改

楼主(2022-09-09):
可编程 USB 转串口适配器开发板 DS1302 时钟芯片参数读取与修改
可编程USB转 UART/I2C /SMBusS/SPI/CAN/1 -Wire适配器USB2S  DS1302 时钟芯片

DS1302 时钟芯片
1.芯片介绍
DS1302 是实时时钟芯片,SPI 接口,可以对年、月、日、周、时、分、秒进行计时,且具有闰年补偿等多种功能。DS1302 内部有一个 31×8 的用于临时性存放数据的 RAM 寄存器。
DS1302 使用 1 个字节的控制字+读写时序来完成数据交互,控制字节的最高有效位(位 7)必须是逻辑 1,如果它为 0,则不能把数据写入 DS1302 中,位 6 如果为 0,则表示存取日历时钟数据, 为 1 表示存取 RAM 数据;位 5 至位 1 指示操作单元的地址;最低有效位(位 0)如为 0 表示要进行写
操作,为 1 表示进行读操作,控制字节总是从最低位开始输出。
DS1302 不是标准的四线 SPI,它的发送和接收统一使用 IO 管脚,并且它没有SPI 协议中的使能控制管脚。另外它有读写使能的 CE 控制管脚也是 SPI 协议中没有的。
使能写操作[SPI][SSH][WT2H]8E 00[SSL] 上例中,借用了 SPI 接口中的 SS 管脚来实现对 DS1302CE 管脚的控制时序。下同。

2.读取时间

读取年读取周读取月读取日读取时读取分读取秒

[SPI][SSH][WT1H]8D[RD1][SSL]
[SPI][SSH][WT1H]8B[RD1][SSL]
[SPI][SSH][WT1H]89[RD1][SSL]
[SPI][SSH][WT1H]87[RD1][SSL]
[SPI][SSH][WT1H]85[RD1N][SSL]
[SPI][SSH][WT1H]83[RD1N][SSL]
[SPI][SSH][WT1H]81[RD1N][SSL]

也可以一次连续读取:[SPI][SSH][WT1H]81[RD7N][SSL]

3.修改时间
修改年 [SPI][SSH][WT2H]8C 18[SSL] 修改周 [SPI][SSH][WT2H]8A 02[SSL] 修改月 [SPI][SSH][WT2H]88 05[SSL] 修改日 [SPI][SSH][WT2H]86 15[SSL] 修改时 [SPI][SSH][WT2H]84 08[SSL] 修改分 [SPI][SSH][WT2H]82 30[SSL] 修改秒 [SPI][SSH][WT2H]80 00[SSL]
以上实现了修改日期时间为:2018-05-15 08:30:00(星期二),下面的指令可一次性写入 [SPI][SSH][WT8H]80 00 30 08 15 05 02 18[S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