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天线焊点与GND的铺铜间距

楼主(2022-09-09):
(无正文)

网友A:
脱裤子放屁的天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裤子放屁的天线设计

论坛现在咋这么冷清了

网友A:
你这天线是外行设计的废物。没必要研究废物长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天线是外行设计的废物。没必要研究废物长相。

网上随便搜的图片,废物不废物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是焊接GPS陶瓷天线的,
中心端子是接的陶瓷天线的偏心输出端子,陶瓷天线是偏馈结构,用于接收GPS卫星的 右旋圆极化信号。
天线谐振的中心频率为 1575.4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焊接GPS陶瓷天线的,
中心端子是接的陶瓷天线的偏心输出端子,陶瓷天线是偏馈结构,用于接收GPS卫星 ...

这个焊点,与GND的铺铜间距,有什么要求吗,是需要按焊点大小计算阻抗,还是焊点周围尽可能的净空?

楼主:
或者说,如下图的SMA接头,中间的引脚焊点,与GND的铺铜间距,有什么讲究?

网友C:
陶瓷天线,正面是一定形状的天线辐射本体,底部,有偏心的馈电点,和正面的天线相连,这个脚用于焊接,底部其它地方是用于谐振的参考地,用自粘胶带和主板固定起来。至于PCB主板的走线,只要GND不要靠太近传输线即可,传输线部分尽量50欧姆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