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RIGOL DS70000系列示波器在USB2.0一致性分析测试方案

楼主(2022-09-09):
go, ig
USB2.0信号质量测试用到的主要工具是带宽在2GHz以上、采样率为5GSa/s的数字示波器。同时在测试过程中,还需搭配合规的探头、线缆以及测试夹具。同时,为降低重复性工作量,提高测试效率,配套使用RIGOL USB2.0一致性测试软件帮助工程师实现测试过程自动化。
RIGOL DS70000系列实时采样数字示波器,支持最大5GHz带宽与20GSa/s采样率,帮助工程师获得更高的测试精度。
USB2.0测试还需要配合USB-IF协会认可的USB一致性测试夹具,RIGOL提供了测试所需测试夹具,包含两大类和四种,分别是用于设备测试的夹具(TF-USBD-STP)以及用于主机测试的夹具(TF-USBH-STP),可以支持以有源差分探头配置或同轴线缆配置的方式,进行设备或主机信号质量测试。
▼USB2.0信号质量测试设备设置
▲USB一致性测试夹具
USB2.0一致性分析测试软件支持测试结果报告导出,测试报告将包含信号质量分析的各个测试项,各个测试项对应的合规指标范围以及实测的值,通过对比将测试结果显示在最后一列,满足标准将显示结果为Passes,否则会显示Failure。
▲DS70000 USB2.0一致性分析测试结果报告
进行实测
1.主机开始向USB高速设备发送数据包后,调节示波器的触发、时基和垂直档位以便于观察波形;
2.点击导航菜单中的USB2.0,打开USB2.0一致性分析界面,在待测设备菜单中选择被测设备为设备,信号类型为高速,并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信号端点,“近端”和“远端”的选择取决于被测设备和测试端口的距离,本次演示为远端;
3.点击测试项目,在测试项目中可以选择需要测试的测试项,本次测试默认全部测试;
4.点击设置分析切换到配置界面,本次采用差分探头,所选差分信源为CH1,点击自动设置,即可按照配置信息中的内容,自动设置示波器;
5.点击启动测量即可开始测量,获取测试结果;
6.测量结果可以通过报告导出界面,点击保存导出到机器内存中或者外部存储器中。
▲测试结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