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请各位大佬看下,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2-09-09):
       首先给大家描述一下该芯片的工作原理吧,该芯片为一个SOT23-5的芯片。    芯片的丝印如下。分为3行分别是  14   9M   64   具体功能如下
       1、1脚处的按键,系统可以上电,也就是4脚会被拉高,去使能后级电源产生VCC_3V3;
       2、2脚处受控于MCU(VCC_3V3电压域),关机时可能会用到;
       3、3脚处为GND;
       4、1、2脚共同作用后的输出;
       5、5脚为电源管教,当前应用为7.4V;
       各位大佬好,该芯片我个人理解貌似是一个或门,但是一般逻辑门好像不能够支撑这么大的电压,一般都在5V左右;实在搞不明白,请教各位大侠,感激不尽!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LDO (低压差降压型稳压器IC),pin2 是EN控制脚、pin5是电压输出端。我们有做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LDO (低压差降压型稳压器IC),pin2 是EN控制脚、pin5是电压输出端。我们有做这个IC ...

那不对,5脚是供电管教,一直有电的

网友B:
反查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给大家报告一下,这应该是BU4S71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