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ART 485 232等通讯问题

楼主(2022-09-09):
  有两个设备要通过485通讯。甲和乙,双方约定了数据定义。0x01,0X02开头中间4位数据,0x03,0x04结尾。一次8个字节。

    假如中间来个干扰,或者一方上电工作时,另一方正好发送了一半的数据。  这时候接收到无效(错误)数据的一方,怎么判断这个数据是否有效,怎么进行下一步的通讯呢。

比如想要发送0x01,0x02,0x03,0x04;那么甲就发送0x01,0X02+0x01,0x02,0x03,0x04+0x03,0x04;
但是乙上电时错过了前两位。只接收到,0x01,0x02,0x03,0x04+0x03,0x04;  此时,乙需要怎么处理。
实际应用中,这种双方通讯都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A:
添加一个定时器,来对每次接收字节的时间来进行计时,都对当前的计数值进行清零操作,当前计数值都不会超过单个字节的接收时间,就可以判断设置标志位了

网友B:
定时器计时清除

网友C(2022-10-19):
这种数据错误的时候,就抛弃就好了

网友D:
你可以有校验的,有校验数据就不会错误了

网友E:
感觉是你协议的问题,这没办法,建议更改协议才行

网友F:
你数据长度和校验都不体现的么?

网友G:
如果要是上电就给你发数据,那么很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H:
我觉得你这不会很稳定吧,数据错了都不知道,还会继续执行

网友I:
乙方我觉得,得有数据校验机制,不然数据错了,它还接收,就会让程序跑飞吧

网友J:
你把数据校验加上呗,数据如果错了,就可以不要这段数据了,重新接收就好了

网友K:
双方都是需要有合理的数据格式的,比如字头,长度,命令,数据,校验,字尾,这样就很好

网友L:
你只能修改协议,不然程序肯定不会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