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开发之逻辑运算介绍_成都测控开发

楼主(2022-09-09):
单片机C语言开发之逻辑运算介绍_成都测控开发
SO技术分享之36
    本文基础地介绍单片机C语言开发中关于逻辑运算的相关知识。
1、什么是逻辑运算
    逻辑运算又称布尔运算,用等式表示判断,把推理看作等式的变换。这种变换的有效性只依赖于符号的组合规律 。
    简单地说,对若干逻辑表达式(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操作和判断,结果为真(1)或者为假(0).
2、逻辑运算有什么用
对若干个条件进行判断,看看是否同时满足;
对若干个条件进行判断,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个满足;
对某一个条件或对象进行取反操作,再得出真假结果;
其他。
3C语言的逻辑运算符介绍
逻辑运算一般与比较运算一起使用。
4、例程
1)与运算
//逻辑运算一般与if,while,until等指令一起用
//假设变量a=2,b=3,c=3
if((a>b)&&(b==c)) // a>b为假(0)
//b==c为真(1)
//那么(a>b)&&(b==c)进行与运算的结果为假(0), 不执行下面{}内的代码
{//代码自写,此处略
}
2)或运算
//假设变量a=2,b=3,c=3
if((a>b)||(b==c)) // a>b为假(0)
//b==c为真(1)
//那么((a>b)||(b==c))进行或运算的结果为真(1), 要执行下面{}内的代码
{
}
3)多次运算
//假设变量a=2,b=3,c=3
if(((a>b) ||(b==c)) && (b==5) ) //a>b为假,b==c为真,那么(a>b)||(b==c)为真
//b==5为假
//可知((a>b)||(b==c)) && (b==5) 进行与运算为假,不会执行下面{}内的代码
{
}
本文完,精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