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根据电磁继电器工作原理,不同五种电磁继电器类型和作用

楼主:
 电磁继电器是根据电磁作用原理工作的继电器。它是一种使用磁铁产生磁场的磁性开关。然后磁场用于开关的打开和关闭以及用于执行机械操作。

 根据工作原理,电磁继电器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种:

 ·吸引电枢型继电器

 ·感应盘式继电器

 ·感应杯式继电器

 ·平衡梁式继电器

 ·极化动铁型继电器

 1)吸引电枢式继电器:

 建设:

 这种继电器类型由一块铁制成的板组成,当它被吸引到线圈时会旋转。这里字母“M”代表电磁铁,字母“C”代表线圈。衔铁由配重和末端的弹簧平衡。

 工作: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当电流通过线圈时,配重保持在图中所示位置的电枢。当发生短路时,通过线圈的电流充分增加,电枢向上吸引。电枢上的触点桥接一对固定在继电器框架上的触点。这完成了断开断路器并断开故障电路的跳闸电路。吸引继电器电枢以闭合跳闸电路的最小电流称为启动电流。

 2)感应盘式继电器:

 a)罩极式结构——

 建设:

 罩极式感应继电器的结构如图所示。它由一个铝盘组成,该铝盘可以在电磁铁的气隙中自由旋转。每个极的极面部分在铜带或环的帮助下被遮蔽。这称为遮光环。由交流电产生的总磁通φ因遮光环而分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移位的两个磁通。

 工作:

 磁极的阴影部分产生的磁通量在空间和时间上相对于磁极的非阴影部分产生的磁通量发生位移。这两个交变通量切割圆盘并产生涡流。扭矩是由每个通量与另一个通量产生的涡流相互作用产生的。产生的扭矩导致圆盘旋转。

 b)电度表式结构——

 电能表型感应继电器的结构类似于在各地都非常普遍使用的电能表。因此继电器具有双绕组结构。安排如下图所示。

 它由两个磁铁组成,一个E形磁铁和另一个U形磁铁。圆盘可以在这两个磁铁之间自由旋转。上部的E形磁体承载作为继电器线圈的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初级承载产生磁通量φ1的继电器电流I1。由于这种通量,电动势会在次级感应到。

 这驱动电流I2通过次级。由于该电流I2,磁通量φ2在下部磁体中产生。该通量落后于主通量φ1角度∝。由于这两个通量的相互作用,扭矩施加在圆盘上并且圆盘旋转。

 工作:

 为了获得由上下电磁体产生的两个磁通量之间的相移,它们的线圈可以由两个不同的源通电。如果它们由同一电源供电,则两个电路的电阻和电抗不同,因此会有足够的相位差。初级绕组承载继电器电流I。初级电流在次级感应电动势,因此在其中循环电流I 2。由E形(上)磁体的次级绕组中的电流在U形(下)磁体中感应的磁通量ɸ2将落后于磁通量ɸ1一个角度θ。两个通量ɸ1和ɸ2分别在相位相差角度θ的上磁体和下磁体中感应将在盘上产生与ɸ1成比例的驱动转矩。ɸ2 sinθ。该继电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以通过打开或关闭次级绕组电路来控制其操作。如果该电路断开,则不会产生扭矩,因此继电器可能无法工作。

 3)感应杯式继电器:

 在阻抗继电器中,需要一个单独的单元来使其具有方向性,而不能使用同一单元来制造具有方向特性的电抗继电器。通过添加一个称为极化绕组的电压绕组,姆欧继电器具有固有的方向性。该继电器用于导纳Y∠θ的测量。这种继电器也称为角阻抗继电器。

 建设:

 如图所示,感应杯继电器的结构与感应电机非常相似。定子由两个、四个或更多极组成。这些由继电器线圈通电。下图显示了4极结构和两对线圈。线圈1和1'连接在一起,而线圈2和2'连接起来形成两对线圈。转子为空心圆柱杯型结构。与感应电动机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感应杯继电器中的转子铁芯是静止的,只有转子导体部分可以绕其轴线自由旋转。

 工作:

 这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与感应电动机相同。电磁铁由继电器线圈通电。放置在这些电磁铁之间的固定铁芯有助于在不增加惯性的情况下减小气隙。转子在电磁铁和固定铁芯之间的间隙中自由旋转。旋转磁场由绕在四极上的两对线圈产生。旋转场在杯子中感应出电流,使其沿相同方向旋转。旋转取决于磁场的旋转方向、施加的电压或电流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位角。控制弹簧和逆止器或关闭臂上的触点连接到杯子的主轴上,以防止连续旋转。

 感应杯结构比感应盘式继电器更有效地产生扭矩。

 4)平衡梁式继电器:

 建设:

 平衡梁继电器也是一种吸引电枢式继电器。它由一个固定在平衡木上的铁电枢组成,平衡木的两端装有两个电磁铁。一个电磁铁产生操作扭矩,而另一个产生限制扭矩。梁支撑在中间。

 工作:

 平衡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两个扭矩相等且横梁保持水平。发生故障时,动作电流大,产生高动作转矩。因此,光束在操作侧偏转得更多。因此,安装在横梁末端的电枢被拉动并与跳闸电路的触点接触。因此跳闸电路工作。它坚固耐用,运行速度快。通常只需一个周期即可进行操作。但由于直流瞬变,它是不准确的。

 现在一天,这种类型的继电器不再使用。

 5)极化动铁式继电器:

 动圈继电器或极化直流动圈继电器是最灵敏的电磁继电器。由于其高灵敏度,该继电器被广泛用于距离和差动保护的灵敏和准确测量。这种继电器本质上适用于直流系统。虽然这种继电器也可以用于交流系统,但在电流互感器中应提供必要的整流电路。在动圈式继电器中,线圈的运动可以是旋转的或轴向的。

 在动圈式继电器中,线圈的运动可以是旋转的或轴向的。各种制造商都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它们,但是动圈继电器的固有限制仍然存在,即引导电流进出动圈系统,出于灵敏度的原因,必须将其设计为非常精美的。在这两种类型的动圈式继电器中,轴向移动式的灵敏度是旋转式的两倍。对于动圈式继电器,典型的灵敏度为0.2 mW到0.5 mW。操作速度取决于继电器中提供的阻尼。

更多阅读:http://www.sztengcang.com/

网友A(点评):
经常用,但是这么详细的资料却是第一次学习。

网友A(2022-09-09):
期待更多类似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