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STM32F103C8T6的定时器输出PWM的例程

楼主(2022-09-09):
我昨天用zet6的pwm的例程改到c8t6上,但是不好使,

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问题,有可能是引脚初始化错了,
zet6中pwm用的定时器通道1(pc6),我改到c8t6上用的pa6,
不太清楚是不是引脚的问题,所以希望大佬们能分享下STM32F103C8T6的定时器输出PWM的例程!

网友A:
是不输出PWM还是程序直接跑不起来?

网友B:
你自己通过CubeMx配置后 再加上PWM输出的启动API即可。

网友C:
不输出PWM还是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D:
是不是程序跑不起来啊?

网友E:
建议用CUBEMX配置一下,PA6只能是timer3通道1,是不是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F:
再确认一下手册吧!ZET上的PC6有TIM3_CH1和TIM8_CH1看看是不是配置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G:
解决了吗?是不是通道设置有问题,其实移植过来应该就是一些设置的问题,其他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