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SMC驱动LCD的小问题

楼主(2022-09-09):
FSMC驱动LCD屏幕时,为什么用26根地址线就可以输出32位地址,即地址线 A[25:0]输出0x60000000???

网友A:
是设置了偏移地址?

网友B:
有地址偏移吗?

网友C(2022-11-19):
不可能这样驱动的,fsmc是需要根据你选择的ne位置进行设置的。

网友D:
内部访问的时候,需要地址线解决,你查看一下fsmc在手册中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E:
lcd需要26位地址线的,他就是需要16或者8位的数据线接口。

网友F:
当你对fsmc写入地址的时候,他会自动将数据设置为保存到这26个IO上驱动lcd地址。

网友G:
fsmc访问数据的地址,只是它本身对应的自己寄存器的地址,跟地址线的数量多少没有关系。

网友H:
你需要访问多大flash或者sram。还需要32位的地址线呢?

网友I:
你访问的时候输出的是外部存储器的地址,不是内部地址的。

网友J(2024-10-21):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K: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L: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M: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N: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O: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P: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Q: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R: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