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改变系统时钟频率LED不亮了请问为什么

楼主(2022-09-10):
我写了一个用配置系统时钟的函数,把倍频改为16,也就是系统时钟频率变为128MHZ,为什么led就不亮了?

倍频系数为2~13都亮,闪烁加快;倍频14常亮,15/16就不亮了

网友A:
亮太快了?

网友B:
时钟起不来了吧,时钟不能随便配置的,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2022-10-17):
你超频了,导致MCU不工作了

网友D:
正常来说,就是9倍频啊,你这超的好多啊

网友E:
闪烁加快是正常的

网友F:
你可以这样,仿真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呗

网友G:
我感觉是你MCU没运行,导致LED没亮

网友H:
其实不建议你超频哈,就72MHz就可以了的

网友I:
你用的是F1MCU么?

网友J:
听你描述的情况呢,可能是你MCU超频,MCU运行不起来了

网友K:
你看看供电之类的,看看是否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L:
倍频系数官方推荐用多少呢?

网友M(2022-12-07):
可能是你MCU超频了,所以MCU运行不起来了。不建议你超频的。

网友N:
这么高频率你确定下mcu有没有在工作

网友O:
我感觉是不是亮的时间太短了,瞬间就灭了,加上频率高就会显示一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