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芯片1.8V情况下ADC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2022-09-09):
如题:我看手册上芯片工作电压是1.8V,那在这个电压情况下ADC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A(点评):
这个不行,遇到最低的约在3.3v。

网友B:
1.8V应该是不可以正常工作的,采样速度应该会受到影响

网友C:
不能正常工作,N32G03x ADC正常工作需要VDD在2.4V以上

网友D:
ADC应该不得行,看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