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程序烧录失败

楼主(2022-09-09):
不小心在代码里把SWD引脚复用为串口了,现在程序烧不进去了,怎么办,在线求大佬帮忙

网友A:
boot脚有引出来吗?把boot0拉高复位再烧录

网友B:
改变BOOT引脚电平,重新烧录。

网友C:
配置一下boot引脚,重串口烧录。

网友D:
烧录的时候先把复位脚拉低,点击下载程序后立马释放复位脚即可

网友E:
BOOT0脚拉高,复位后程序就会运行在内部引导程序中,此时SWD口是可以正常连接和下载的,可以连接SWD口后将原来程序全部擦除再恢复boot0,复位后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