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将SWCLK、SWDIO复用为UART0带来的问题

楼主(2022-09-09):
按照手册说明可以将SWCLK、SWDIO复用为UART0,结果无法烧录程序了。哪位大侠有办法?

楼主:
串口被初始化成了波特率9600,HDSC 不支持9600波特率。无法串口下载。

楼主:
通过HDSC软件使用ISP下载成功。参考应用笔记《SWD端口复用为GPIO功能Rev1.2.pdf》

网友A:
赞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
可以通过内部boot烧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串口被初始化成了波特率9600,HDSC 不支持9600波特率。无法串口下载。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可以选用HDSC支持的任何频率。主要是操作顺序要正确:
1、在目标MCU上电之前,将BOOT0连接到MCU的VCC;
2、按照HDSC提示的连接方式连接串口与目标板;
3、目标板上电;
4、运行程序相关下载功能。

(前面不成功,是顺序错了。)

网友C:
可以通过内部boot下载

网友D:
修改启动boot,调整boot0和boot1的配置。

网友E:
估计你初始化肯定是出问题了 还是想办法硬件复位一下吧啊

网友F:
HDSC支持的波特率范围是多少还是说仅仅支持一些特定的波特率数呢

网友G:
9600为最常用的波特率,我也是杯具了  居然不支持

网友H:
ISP下载可以避免串口的这种尴尬现象吗

网友I:
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复用了下载引脚的话  后续程序上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J:
在已经配置为当前方式下载的情况下 如何设置为内部的boot和isp下载呢

网友K(2022-11-02):
这个点击复位,然后下载程序呢。

网友L:
修改boot,使用串口下载程序吧。

网友M:
可以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将IO口复用为串口。

网友N:
识别不到hc32的硬件了,这个怎么办

网友O:
keil好像不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