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脉冲计数,可否用定时器捕获

楼主(2022-09-09):
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2022-10-27):
可以使用定时器捕获的,这没问题

网友B:
考虑就是捕获频率要大于脉冲频率的二倍才行

网友C:
考虑脉冲的频率呗,就不要小于定时器的最小捕获精度

网友D:
我觉得抗干扰要考虑一下的,不然容易误触发

网友E:
就不是很建议使用捕获,用外部中断触发不是更好么

网友F:
可以加个滤波试试,也许能降低干扰呢

网友G:
我记得脉冲的话,建议采用隔离方式捕获,这样保护内部的芯片的

网友H:
考虑一些外部影响呗,就别收到干扰了就行了

网友I:
脉冲的峰值会不会超过IO啊,是不是得对IO做些保护呀

网友J:
是可以用定时器捕获的,也可以用外部触发的方式检测

网友K:
其实我更建议楼主用外部中断触发计数的方式实现,再配合光耦隔离保护一下,就可以了
脉冲计数啊,定时器就可以的

网友L:
脉冲计数啊,定时器就可以的

网友M:
一般对传感器可能会考虑用脉冲计数的方式获取数据,其实用定时器获取也是可以的

网友N:
考虑用光耦隔离吧,别收到外部干扰了

网友O:
这个就看你电路设计了,就降低干扰,然后捕获频率大于脉冲频率就行了

网友P:
可以捕获,但不建议,考虑的比较多,推荐中断比较好

网友Q:
脉冲的频率不要小于定时器的最小捕获精度就行

网友R:
捕获频率要大于脉冲频率的二倍才行

网友S:
可以,捕获的频率一定要设置好,否则就无法捕捉到,当然建议用中断进行计数比较好

网友Q:
捕获频率要大于脉冲频率的二倍

网友T:
不要小于定时器的最小捕获精度

网友U:
可以用定时器捕获的,也可以用外部触发的方式

网友V:
可以使用定时器捕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