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机可以并联用么

楼主(2022-09-09):
在电机使用的时候,可以将控制相同的两个电机并联使用么?

网友A:
最好不要,容易出问题的,甚至可能电机都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B:
如果是两个相同型号的直流有刷电机,理论上是可以并联使用的。

网友C(2023-02-22):
这样不好,可以把控制信号一分二出来单独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