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Bin是怎么样来的

楼主(2022-09-09):
RSTSTAT = Bin(00000000);                我看了例程,在配置IO口,有很多用到这个Bin,这个Bin是怎么样来的,求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先定义才能用Bin
#define LongToBin(n) \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RSTSTAT = Bin(00000000);    等于  RSTSTAT = 0x00;

网友B:
应该是宏定义

网友C:
这个就是宏定义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头文件定义的一个函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定义才能用Bin
#define LongToBin(n) \
        (                    \

需要定义什么呢 是说的这个是自己定义的还是说调用头文件就可以呢

网友F:
宏定义吧

网友G:
首先确认一下楼主能找到这个函数体或者是宏定义位置吗

网友H:
一个非常简单的宏定义的小代码

网友I:
如果能正常编译的话 可以直接找到其定义的位置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引用的头文件里进行定义的

网友K(2022-10-09):
这个是宏定义吧

网友L:
应该是头文件里的宏定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