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 studio 连上开发板后闪退

楼主(2022-09-09):
microchip studio 连上开发板后闪退

楼主:
连接上SAMV71 开发板后,先是鼠标一直转圈,然后microchip studio 软件闪退

楼主:
重装了多次也不管事,我的电脑8G内存,应该够用

网友A: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B:
重装系统试试,用MSDN的最新版

网友C:
软件启动不了吗

网友D:
可以用MPLAB X IDE开发吗

网友E:
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F:
建议用状态机?

网友G:
这个系列只能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H:
换一个接口试试看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I(2022-10-09):
在连接开发板的情况下重新安装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J:
android studio环境闪退 那就检查下你安装环境,要不就修复下或者重新卸载安装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重装了多次也不管事,我的电脑8G内存,应该够用

是不是缺少相关安装补丁呢  或者是换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连接上SAMV71 开发板后,先是鼠标一直转圈,然后microchip studio 软件闪退

可不可以考虑更换一个studio的版本呢

网友M:
是app闪退还是android studio环境出问题了 如果是app闪退 看下logcat log 看看报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