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45的低功耗测试问题

楼主(2022-09-09):
想测试一下该芯片在休眠模式下的功耗,手册中的数据是在1.8V下测的,我是要在5V下测试。
关于休眠模式最低功耗的配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楼主:
比如配置字中是否有需要关闭的,进入休眠模式之前是否需要关闭外设模块,等等。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 把那些模块全部关掉, IO口数字输出0(内外没有压差)

楼主:
休眠指令手册上也有写的。sleep();后面跟2个nop();

网友B:
不过你在5V下测的数据应该会比手册上写的1.8V下测的要高。。。

楼主:
在普通休眠模式下,测得有25uA,是不是比较偏大

网友C:
低功耗休眠模式下,测得为0.3uA,与手册中50nA差距还是很大

网友D:
此数据是在5V下测得,考虑电压差异的话,这个数据大概正确吗

网友E:
没听说过还有普通休眠和低功耗休眠这种说法

网友A:
符合的,那个0.06uA 的是LF 低功耗型号的,  你是 F 型号。

网友F:
进入休眠语句是什么

网友G(2022-10-09):
供电电压的等级不同的话 影响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吗

网友H:
25uA应该是一个非常 合理的数值了

网友I:
5V电压下比在1.8V电压下的功耗要稍微高一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符合的,那个0.06uA 的是LF 低功耗型号的,  你是 F 型号。

F型号的要比LF的功耗高一点是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休眠模式下,测得为0.3uA,与手册中50nA差距还是很大

这个数据需要查询对应型号或者说是对应系列的数据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休眠模式下,测得为0.3uA,与手册中50nA差距还是很大

这个数值应该相符 因为首先测试电压比较大 另外 这个系列并不是以低功耗为主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