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唤醒

楼主(2022-09-09):
pic16lf1501单片机中断唤醒需要电平变化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A:
这种问题直接看手册好些,

楼主:
手册里面没有明确给出来,只是说有电平变化就可以产生中断

楼主:
但是我实测是不稳定的

网友B:
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C:
因为这个电平变化时间太短

网友B:
一般是需要保持到中断响应开始,几个到几十个周期之间

网友D:
你问题的提法让人看不太明白。什么叫“中断唤醒”?

网友E:
是用中断将MCU从sleep模式中唤醒吗?

网友D:
是用外部中断还是电平变化中断来唤醒吗?

网友F:
如果是,只需符合外部中断或电平变化中断条件即可。

网友G:
至少一个时钟周期啊。

网友H:
首先型号应该是PIC12LF1501

网友B:
手册是有描述的

网友I:
这个和IO响应速度有关

网友J:
是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

网友K:
这个数据手册里面没有明确给出来

网友L:
可以使用一个引脚产生这种电平 自己进行测试 一下

网友M:
不同的io口 其响应速度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

网友N:
只需符合外部中断或电平变化中断条件即可

网友O:
手册上肯定会有这个数据的 我印象用应该也是纳秒级别的

网友P:
我觉得这个和单片机能实时检测的速度也有关系

网友Q(2022-12-01):
如果是电平触发的话,低电平维持一小段时间就行了。

网友R:
电平变化中断只要电平发生改变,它就会触发。

网友S:
定义是两个机器周期,但是具体时间是多少和晶振频率有关系,是算出来的。

网友T:
  边沿触发的话,就不需要。

网友U:
起码超过一条指令的时间,最好是两个指令周期以上,因为单片机要执行完一条指令后才 中断信号

网友V:
单片机中断响应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W:
看下手册有对应说明的

网友X:
边沿触发,就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也是需要达到一定的电平值,但是不需要维持时间;

网友Y:
好像没有明确给出

网友Z:
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

网友AA(2023-01-19):
用中断将MCU从sleep模式中唤醒吗

网友Z:
几个到几十个周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