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四个选择

楼主(2022-09-09):
CLKCON中有四个选择,fsys= (1、1/2、1/4、1/12)fosc  ???

楼主:
根据 机器周期=12*晶振周期=12*系统时钟周期  上面的关系不是应该只有1/12这个吗?

网友A:
那是傳統的8051吧,中穎的MCU是1T的, 1個機器週期=1震盪週期。

CLKCON 用來分頻系統時鐘的。

楼主:
芯片规格书中有写,才注意到。谢谢。

网友B:
机器周期以及时钟周期的关系是固定的 跟这个配置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楼主的这个公式是说的指令周期和机械周期的关系的

网友D:
可能对时钟的理解有点问题  CLKCON这个是定时器的分频倍数

网友E:
CLKCON 是用来分频系统时钟的 跟机器周期的算法还不是很一样

网友F:
对时钟配置的理解有误 这个是定时器的配置

网友G:
1、系统晶振频率是12M,则机器周期=12/12=1us;

2、定时1ms=1*1000=1000us;

3、工作在方式0下:最大计数值是2^13=8192;

4、定时初值=8192-(1*1000)=7192;

5、换算成十六进制数为:定时初值=1C1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