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CD驱动、rtc、低电压低功耗

楼主(2022-09-09):
请问中颖那款单片机具有LCD驱动、rtc、低电压低功耗?

网友A:
SH66P51A?

网友A:
SH66P51A好像没有RTC功能吧?

网友B:
SH79F32

网友C:
79F6431

楼主:
谢谢,看了一下79F6431,应该可以。

网友D:
大部分芯片都是有rtc功能的吧 那么什么样的芯片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E:
LCD的驱动方式是不是还是我们常说的共阴极和共阳极呢啊

网友F:
低功耗就不考虑了  基本都有 主要还是看有没有rtc的这个功能  LCD不需要额外的驱动  感觉只要引脚够用就能搭建

网友G:
SH32F系列的都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SH66P51A好像没有RTC功能吧?

是的 它的引脚太少了  确实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的 它的引脚太少了  确实没有这个功能

那么一般至少多少个引脚以上的芯片具备这个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