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能不能用CAN烧写程序

楼主(2022-09-09):
PIC18F25K80能不能用CAN烧写程序

网友A:
目前都是用串口bootloader,汇编的代码。CAN总线烧录,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B:
当然可以,你需要先烧一个CAN Bootloader

网友C:
这个就是CAN bootloader功能....还是需要先烧一个boot进去才行.

网友D:
MCC有bootloader库

网友E:
有一个基于AVR的CAN bootloader供参考

网友F:
只要做好BootLoader 用什么通讯都可以烧

网友G:
楼主搞定了吗?我用的PIC45K80,也要用到CAN升级程序,没搞过BOOTLOADER,复杂不

网友E:
在哪里看的,我看了MCC的bootloader,只有通过串口的

网友B:
没有试过这个方式

网友H:
这样的话 怎么连接啊

网友I:
为什么要用can升级呢

网友J:
库里边可以选择下载方式?

网友K:
有专门的can烧写器吗

网友L:
需要先烧一个CAN Bootloader

网友M(2022-10-09):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先烧一个CAN Bootloader进去呢

网友N:
BootLoader的作用是用来更新控制器固件,前期开发通常是使用仿真器(Jlink或者XDS100)来烧写控制器固件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只要做好BootLoader 用什么通讯都可以烧

那么各种通讯方式烧写程序的原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P:
可以修改bootloader使其兼容所有通讯模式的烧写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K:
有专门的can烧写器吗

这个应该没有专用的can烧写器  不过我觉得可以自己进行飞线

网友R:
问一个问题就是用can烧写的话  需要把can调试通才可以吗?

网友S:
这要做BootLoader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