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达到延时1ms的效果

楼主(2022-09-09):
网上的一段延时函数,好像有点问题,函数功能完成毫秒延时,如下: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如果i的值是1,第一个循环a<i,为假,跳出循环,函数返回,没有达到延时1ms的效果

网友A:
应该改成for(a=0;a<i;a++)
晶振1MHZ

网友B:
方法1
改成 a=0
方法2
a <= i

网友C:
for循环,第一不做判断吧?

网友D:
只有do while 循环才不作首个判断直接杀入循环体的。

网友E:
你的第二个for是个无限循环吧   同时一个个 a = 0

网友C:
貌视又不用改吧,可以循环一次!

网友F:
51的P2.7口接8050驱动蜂鸣器,P2.7接5.1K电阻到电源上拉,P2.7接1K电阻到8050的基极,现在发现P2.7拉低后蜂鸣器还响

网友G:
P2.7口上有0.7V电压

网友H:
以前用同样电路没有问题,换新批号的89C52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I:
去掉那个1K电阻,或者把1K电阻换成4.7K,试试

网友J:
先检查硬件,再用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将5.1K和1K电阻分别拿掉再量P2.7电压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K:
建议用标准的c语言写

网友K:
每个参数清晰明了

网友L:
这样的代码可读性很差,会让人云里雾里的。

网友M:
你这个不能实现精确延时的

网友N:
如果想要达到毫秒延时  这个a和b的值可能会很大

网友O:
楼主如何定位哪片是坏掉的芯片呢

网友P:
楼主嵌套循环的内层代码有问题,无法结束循环

网友Q:
我觉得楼主的代码 好的芯片 也没办法进行1ms的延时

网友R:
这个程序号线是死循环吧,因为永远也挑不出来第二层循环的

网友S:
for (b = 1; b; b++) 这句是不是应该改成for (b = 1; a; b++) 呢

网友T(2022-11-05):
do while 循环第一个才不判断

网友U:
如果想要精准延时建议不要这样写,用自带的时钟计数器进行,用FOR只是简单大概时间的计算,偏差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V:
你这一个周期很短,如果我猜不错的话你是不是看单片机一个扫描周期时间然后进行计算的,这样其实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