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

楼主(2022-09-09):
PA0为输入,通信时发现外部输入的电平1.5v仅有零点几伏

网友A:
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平打架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们以前遇到过吗?

网友D:
没有遇见过,那读IO口,电平情况正确吗?

楼主:
以前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软件设置.

网友F:
如果正确设置了I/O口为输入口,则它不会对外部电压产生影响

网友G:
用以前调好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H:
先软件后硬件排除一下

网友I:
对,确认软件没有问题后,看一下EVB是否损坏

网友A:
仿真器损坏机率相对较小吧

楼主:
感觉作用不大

网友J:
感觉没啥用

网友K:
在配置输入方式的时候有没有配置下拉电阻啥的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是正常的

调试过程中有没有大电流灌入了呢

网友M:
那么在非通讯状态下 它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N:
电平被拉低和仿真器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O:
单纯输入口不会印象电压 是不是这个引脚已经损坏了呢

网友P:
PA0这个引脚不是下载引脚吧  如果只是单纯的输入引脚的话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引脚坏掉了 可以更换一个引脚试试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Q(2023-07-26):
是不是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R(2023-09-28):
应该是外部有分压导致的嘛

网友S(2023-10-28):
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T:
楼主原理图方便发一下大家一起查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