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51中实现带进位的循环移动

楼主(2022-09-09):
如何在C51中实现带进位的循环移动

网友A:
例如0x23
带进位左移一位后变为0x46
带进位右移一位后变为0xa2

网友B:
在C语言中要带进位的循环移动有什么用啊,用C语言还要去操作CY干什么啊。要循环移动的话直接用_crol_()或者_cror_()这两个函数就可以了啊!

网友A:
移位, 或运算!

网友C:
直接嵌入汇编? 似乎不好搞.....

网友D:
移位,之后的值和CY进行或运算

网友E:
楼主说的循环移动是指的数值左移或者右移是吗

网友F:
那就是走两个函数 一个是移位的函数 一个是处理进位的函数

网友G:
循环移动的话 怎么判定是否有进位呢 因为没有进行其他的操作啊

网友H:
就是相当于最高位不是 一直为零 而是次高位是什么 就原封不动的移动 是吗

网友I:
可以把数据类型更改为更加宽泛的类型 然后进行移位以及与操作,最后进行相应位的截取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在C语言中要带进位的循环移动有什么用啊,用C语言还要去操作CY干什么啊。要循环移动的话直接用_crol_()或者 ...

“_crol_” 与“_cror_”其实就是左右循环代码,并不能完全满足要求

网友K(2022-12-01):
C51不能实现带进位的移位

网友L:
必须用汇编语言:RLC A、 RRC A。_crol_()、_cror_()

网友M:
用C语言 去操作CY

网友N:
带进位的循环左移RCL(Rotate Left Through Carry):用原CF的值填补空出的位,移出的位再进入CF。

网友O:
C51中,移出很容易,<< >> ;移入操作中的左移入也容易

网友P:
用c语言的>>命令和c51的_crol_等可以实现char 类型的变量循环移动,

网友Q:
没法实现带进位的移位操作吧

网友R(2023-01-06):
必须用汇编语言:RLC A、 RRC A。

网友S:
汇编的时候很简单可以做到,但C的话好像比较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