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源设计要考虑什么?

楼主(2022-09-09):
做电源设计需要考虑什么?

网友A:
电磁兼容性设计技术电源多采用脉冲宽度调制,脉冲成矩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包含大量谐波

网友B:
输出整流管的反向恢复也会产生电磁干扰,这是影响可靠性的不利因素。

网友C:
电磁,效率。

网友D:
电源设备可靠性热设计技术电子设备温度极大的影响可靠性。。

网友E:
除了电应力以外,温度是影响可靠性的最重要因素。。

网友E:
这就需要在技术上采取措施限制机箱及元器件升温。

网友F:
主要考虑电源的转换效率的。

网友G:
电磁兼容是首要考虑的,关系到稳定性的。

网友H:
需要考虑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I:
稳定性 效率

网友J:
负载,效率,保护功能,干扰

网友K(2022-10-17):
你是想给MCU设计电源么?

网友L:
这个得看电源给谁用的,比如直流源,交流源,还有很多

网友M:
需要考虑干扰,功率,电流,电压等等

网友N:
这个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不能这么直接给你答复,很不负责

网友O:
我记得电源一般都考虑电流电压,比较多

网友P:
电源要是设计好了,那可是真厉害哦

网友Q:
建议看看电源设计的手册之类的,里面学问还是很多的

网友R:
我之前设计电源一般都考虑饱和之类的,还有需求的接口

网友S:
你看负载是啥,比如如果是LED的话,还需要考虑恒流,如果是需要升压还需要考虑电感啥的

网友T:
很多都要考虑,纹波就很重要

网友U(2022-12-07):
需要考虑电磁,效率。

网友V:
要考虑电源的转换效率,电压波动影响也是很大的

网友W:
你这个电源设计,首先就是输入和输出,确定好了之后才能开始整体设计工作

网友X(2024-05-15):
这就需要采取技术措施来限制底盘和部件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