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9-09):
编译器明明提供了延时函数,只要定义一个晶振频率就可以使用了,为什么在一些教材和一些代码中都是用的for循环延时,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因为延时精度问题吗

楼主: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看编译器手册, 都知道有延时函数的.

网友B:
不需要很精确的定时, 随便写个for也很方便..

网友C:
__delay_ms();只有PIC有吧,for循环的精度还不如这个

楼主:
__delay_ms()、__delay_us(),这2个很方便啊,好像也很准,就是看的好多代码程教程都不用,我就一直很迷惑了

网友D:
for 循环哪都能用, delay函数不是哪都有

网友E:
而且即使有函数名字也略有差别

网友F:
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支持的

网友G:
for 循环哪都能用,但是误差很大, delay函数需要自己实现或者厂商提供, 但是相对准确.

网友F:
延时函数有很多种,主要还是看你是否需要更好的精度的。

网友D:
为延时精度问题

网友H:
delay函数比较好

网友H:
看需要多高的精度了

网友F:
我都是用系统的延时函数

网友I:
for的话 时间不确定

网友J:
延时精度问题吗

网友K:
for的原因是从0开始开发的时候。—delay _ms是半拉子工程自带的。

网友L(2022-10-09):
在需要一个极小的延时的时候可能会用到

网友M:
系统给的延时函数的最小延时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N:
哪种延时函数的精度最高呢 跟时钟源有关系吗

网友O:
一般咱们常用的Nop()延时函数是延时多久呢

网友P:
也可以用滴答时钟进行延时操作

网友Q:
引用 网友I:
for的话 时间不确定

是因为for需要根据芯片的指令周期来判定的

网友R:
用fo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