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DE66是不是支持软件仿真LCD

楼主(2022-09-09):
软件仿真时老是闪烁

网友A:
闪烁是不是LCD频率设定太慢了

网友B:
应该不是,如果用硬件仿真就不会,楼上的用过吗?

网友C:
没有,我猜是

楼主:
IDE能不能做出与实物一样的LCD,还不知道怎样去做呢?

网友D:
直接用个8字不习惯?

网友E:
我想是因为你模拟的环境和你实际产品的环境不同,这里主要说的是振荡器频率。

网友F:
是不是在烧芯片时选择LPD Level 中的High Level和Low level  来控制

网友G:
可以的啊

网友H:
不会啊,可以的。

网友I:
设置频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