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同一810给这些MCU做复位吗?

楼主(2022-09-09):
可以用同一810给这些MCU做复位吗?

网友A:
嗯,你自己在在芯片之间制定一个协议,几个单片机互相打个招呼,如果都有正确回应那才开始工作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对,这样也可以提高你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网友C:
量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没有问题的 复位跟你的频率完全没关系

网友D:
用同一个芯片复位,可以让整个系统全部复位

网友E:
有空可以学学理论知识,模、数、电分、通信、、、、、、

网友F:
当然可以,如果数量较多且彼此间距较远,可以用门电路缓冲后驱动。

网友A:
MCU的上电和MCU的复位是不同概念,MCU的复位有许多种,你指的这个复位其实是诸多不同功能的复位顺序完成后的一个系统状态

网友G:
版本才有内部集成专用复位电路原复位电路,可以保留,也可以不用。

网友H:
810是咱们常用的那个电压监控芯片吗

网友I:
这个微处理器复位电路非常的可靠,但是各个芯片之间要做好协调

网友J:
一片810如何同时和多片进行硬件连接呢

网友K:
很多芯片本身就有这个电压监控额功能 为什么要额外的加一片810的呢

网友L:
楼主是想要分别给不同的芯片使用还是同时给这些芯片使用啊

网友M:
810本身就是一个专用的复位芯片 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N(2022-12-03):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基本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