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种定义方式

楼主(2022-09-09):
#define bitset(var, bitno)   ((var) |= (1 << (bitno)))
#define bitclr(var, bitno)   ((var) &= ~(1 << (bitno)))
这个宏定义,是用来干什么的啊,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union {
         struct {
            unsigned b0:1;
            unsigned b1:1;
            unsigned b2:1;
            unsigned b3:1;
            unsigned b4:1;
            unsigned b5:1;
            unsigned b6:1;
            unsigned b7:1;
            }oneBit;
           unsigned char allBits;
          } myFlag;
#define CNT2_1 myFlag.oneBit.b1
#define CNT2_2 myFlag.oneBit.b2
#define CNT2_3 myFlag.oneBit.b3
#define CNT2   myFlag .allBits
第一次见这种定义方式,知道有unsigned char unsigned int 这种unsigned b0.。。啥意思?

网友A:
前面两个名字写的很清楚,一个是设置一个字节中的一个BIT位的,一个是清除一个字节中的一个BIT位的,联合及结构是用来定义一个字节中的各个位的,这样定义后,好直接操作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明白了。把后面的展开就是VAR=VAR||(0X01<<(bitno)) 和VAR=VAR&&(~(0X01<<(bitno))) 那个1的写法把我迷惑了,bitno的值只能取0-7。

楼主:
第二个问题还是有些不理解,unsigned b0:1 具体含义是什么呢?结构体和共用体的用法我都明白,只是放到单片机里的型式有些奇怪

楼主:
#define CNT2   myFlag .allBits,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字节变量,#define CNT2_1 myFlag.oneBit. b1  CNT2_1 是只哪个字节的第一位呢?初始值是多少,是1吗?

网友B:
找个c语言的书看看啊,位域操作那一章,你就明白了

网友C:
为了方便位操作

网友D:
这是位操作

网友E:
这个是结构体还是联合体啊 感觉特别的陌生

网友F:
就是宏定义啊

网友G(2022-10-09):
应该是定义了一个字节的八个bit

网友H:
#define bitset(var, bitno)   ((var) |= (1 << (bitno)))用于位置位
#define bitclr(var, bitno)   ((var) &= ~(1 << (bitno)))用于位清零

网友I:
分别对应的一个字节八位 这样做方便后续操作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明白了。把后面的展开就是VAR=VAR||(0X01

不是的 bitno只能取0或者1  因为它只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位

网友K:
引用 楼主:
#define CNT2   myFlag .allBits,是不是定义了一个字节变量,#define CNT2_1 myFlag.oneBit. b1  CNT2_1  ...

可以是任何一位 不过这样定义的话 常用在相应的尾数标识的哪一位 这样做就是为了方便识别用的

网友L(2022-11-26):
写的比较方便操作的位操作,写法楼主后期编程可以借鉴

网友M:
bitset(var, bitno) 这个就是((var) |= (1 << (bitno)))意思,一个宏定义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