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

楼主(2022-09-09):
我做了个PM2.5检测仪,用夏普二代传感器在,想在蜂鸣器的位置上改成6只LED,也就是说,浓度越高三只红灯亮(流水灯),反之,绿灯月亮。请大侠提示!谢谢

网友A:
定义下LED 和 蜂鸣器没啥区别啊、、只不过亮不亮,响不响

网友B:
亮度用PWM方式控制,做一个调整亮度函数。。

网友C:
要知道一个端口只能用PWM。。

网友D:
参考一下 电池的电量显示是怎么实现的吧

网友E:
用单片机自带的ADC功能,或者用外接ADC芯片

网友F:
要是不需要看灯的两灭强度而只需要设定浓度越高的范围亮红灯还是绿灯的个数,那就不需要用PWM了啊

网友G:
小功率三极管一般只用来控制继电器之类的器件。

网友B:
请问这种传感器精度咋样

网友D:
亮度如何调节呢

网友H:
能看看楼主最后的硬件图吗

网友D:
用个RGB,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I:
搞个RGB最简单

网友J:
对的,搞个RGB吧。

网友K(2022-10-09):
连传感器都能成功了  点亮小灯还有什么困难的呢

网友L:
用不同的引脚控制不同小灯的供电就行了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亮度如何调节呢

想要调整亮度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pwm控制

网友N:
如果需要调整小灯的亮度的话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串接电阻 就是有费管脚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用个RGB,什么都搞定了。

这样配色的话 是不是还要加一定的判断算法啊

网友P:
本质上来说看控制蜂鸣器和小灯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网友Q:
一个端口只能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