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P2021A掉电模式如何唤醒?

楼主(2022-09-09):
有人用过MCP2021A做过LIN总线通信吗,掉电模式如何唤醒,参照手册唤醒通信失败,哪位大神给个程序片段学习下

网友A:
参考手册一字不漏的看3遍...一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没有看仔细, 细节没把握到.

网友B:
掉电模式和睡眠模式不一样吗

网友C:
有几种模式啊

网友D:
看一下代码吧

网友E:
楼主吧模式给弄混淆了吧

楼主:
是不是通讯的有问题

网友F(2022-10-13):
掉电模式可由外部中断唤醒 吧

网友G:
在进入低功耗之前,正确配置中断唤醒源。

网友H:
掉电模式只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唤醒。

网友I:
只有硬件复位 才能唤醒单片机。

网友J:
使用硬件复位唤醒单片机时,程序将从头开始执行。

网友K:
由于掉电模式时内部时钟停止工作,串口无法接收数据,所以串口不能产生中断,要想唤醒单片机,只能把串口接收到的起始信号当作外部中断信号

网友L:
退出掉电模式只能用按钮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