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啥意思

楼主(2022-09-09):
int  *pt;
char   xdata  *pa;
float  xdata  * data  pb;

网友A:
1:默认的,自己在默认区
2:指向xdata自己在默认区
3:指向xdata自己在data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说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地址在xdata,而指针变量自身在默认区呢?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说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地址在xdata,而指针变量自身在data区呢?

网友D:
书里怎么描述的?

网友A:
我觉得描述得不是很准确

网友E(2022-10-09):
这三个都是指针  指向的数据类型不同

网友F:
其指向的数据类型分别是整型 字符型以及浮点型

网友G:
指针本身的长度 和指针指向数据类型的长度有关系吗

网友H:
为什么整形的反而比浮点数占用的字节数更多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说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地址在xdata,而指针变量自身在data区呢?

指针所指向的变量的地址在pa pt值的位置,而指针变量自身在默认的存储区域

网友J:
“*” 前面的存储类型修饰—指针所指向的对象数据的存储位置;

“*” 后面的存储类型修饰—指针本身所分配的存储位置。

网友K:
指向的数据类型不同

网友L(2022-11-26):
这位坛友截图描述的很好,应该给楼主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