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安全工作区比较宽的国产NMOS

楼主(2022-09-09):
之前一直在用英飞凌的线性MOS用于浪涌电压抑制,比如 IPB110N20N3LF,200V,11mΩ,TO263封装,安全工作区很宽。目前面临国产化问题,想看看国产的可以替代这个管子的产品,恳请赐教。

网友A:
电压电流大自然就大了

网友B:
从来没有听说过三极管或MOS管有线性开关之分的,至于说开关,那也只是一个名,没有这一说法,工作于线性还是开关是看工作条件的。工作于器件的放大区则是线性放大,工作在两个失真区则是开关状态,放大状态主要是注意耐压,放大倍率和耗散,仅供参考

楼主(点评):
受教了,看来对此理解有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