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24FJ256GB106用定时器中断写延时函数

楼主(2022-09-09):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delay)
{
    T5CON=0;
    T4CON=0;
    TMR5=0;
    TMR4=0;
    if(delay>65536)
    {
        PR5 = (unsigned int)(delay>>16);
        PR4 = (unsigned int)delay;
    }
    else
    {
        PR4 = (unsigned int)delay;
    }
    _T5IP=0x01;
    _T5IF=0;
    _T5IE=1;
    T4CON=0x8008;
    while(!_T5IF){;}
    _T5IF=0;
}

网友A:
感觉死在了循环里

楼主:
已经跑通了,else里PR5没赋为0,还得禁止中断,为什么延时函数禁止中断后就能跑通了呢

楼主: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delay)
{
    T5CON=0;
    T4CON=0;
    TMR5=0;
    TMR4=0;
    PR5 = (unsigned int)(delay>>16);
    PR4 = (unsigned int)delay;
    _T5IP=0x01;
    _T5IF=0;
    _T5IE=0;
    T4CON=0x8008;
    while(!_T5IF){;}
    _T5IF=0;
}

网友B:
延时直接使用__delay_ms()和__delay_us()函数就行了呀。

网友C:
没必要用定时器。

网友D:
XC16这两个函数在“libpic30.h”中。

楼主:
libpic30.h里是外部调用的延时函数,那具体是从哪里调用的呢

网友E:
你可以看XC16的手册, 搜索这2个函数, 它会告诉你只要include一个头文件, 然后define一个宏,就可以直接调用那2个系统 的delay函数了.

网友F:
延时函数是一种粗略计算延时时间的函数

网友G:
使用库函数实现毫秒延时函数

网友H:
在定时器中断里可以用延时函数

网友I:
用定时器中断代替Sleep()函数

网友J:
单片机中用写delay函数做延时和用定时器做延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利用定时器实现精准延时

网友K:
最经常使用的莫过于微秒级延时delay_us( )和毫秒级

网友L:
倒计数定时器,当计到0

网友M:
直接操做寄存器,看起来比较繁琐

网友N:
定时器每1ms中断一次?

网友L:
对标准库来说,如果定义了时钟频率,则系统会默认初始化该时钟频率。

网友A:
这个的精度比较高了。

网友O:
一直以来对定时计数器就搞不清楚

网友N:
最常用的莫过于微秒级延时delay.

网友P:
定时器定时一次,最大是?

网友A:
哪些可以用定时器或是延时函数

网友Q:
在其余中断中调用此延时函数?

网友R:
常常用循环来实现

网友C:
因为会进中断吧

网友S:
没必要用定时器

网友E:
直接操做寄存器

网友P:
优先级别不一一样导致的吧

网友T:
小的时间片段就用delay啊

网友N:
不要插入其他的代码

网友U(2022-10-09):
感觉楼主的延时函数精确度不会很高的

网友V:
感觉这种延时函数非常不可取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W:
引用 网友J:
单片机中用写delay函数做延时和用定时器做延时有什么区别?

定时器的做法是在你的程序里还有其他事要做的情况下去设置的。也就是说设置了定时器后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了,delay就是不做事光用消耗的,消耗一定的时间后再去做其他事

网友X:
引用 网友H:
在定时器中断里可以用延时函数

我觉得在定时器中断里边使用延时函数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网友Y:
引用 网友B:
延时直接使用__delay_ms()和__delay_us()函数就行了呀。

这两个函数最精密的就是延时到微秒级别的

网友Z:
while(!_T5IF){;}
    _T5IF=0;
这个标志位是定时器的标志位吗

网友AA:
谁有这个芯片? 我要找价格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