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ADC 引脚设置问题 求解

楼主(2022-09-09):
大佬们。我头部已经定义了。后面初始化的时候。我这样设置引脚是不是不行啊??
ADC 的引脚 是不是能用同一个 GPX的才行?

还是怎么设置呢? 求解

ADC引脚设置

ADC引脚设置

网友A:
没问题啊

但是我烧录进MUC 一直没有采样数据。。。 无语了。

网友B:
检查一下ADC配置的代码吧

检查过了啥都没改。。。就是换个接口,就不行了 无语

网友C:
再看下文档管脚说明,PB12口有没有AD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