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请问有知道中颖单片机SH79F1615如何下载程序吗?

楼主(2022-09-09):
请问有知道中颖单片机SH79F1615如何下载程序吗?

网友A:
串口通过USB转TTL可以下载吗?

网友B:
听技术人员说不一定就做了备份 留了两个下载接口,一个JET51一个是U-EC6

网友C:
通过Silicom Labs 接U-EC6 知道不可以在线仿真

网友D:
应该可以下载把,有网友知道咋下载不?

楼主:
用中颖的ISP51下载 但是一直出现通讯错误,不知道咋解决,难在下载上了

网友E:
好久之前玩过STC的51,我用的是之前51的代码,内核一样,应该.h 文件通用把

网友A:
电脑操作系统是winXP吗,假如是win7的话,直接玩完。

网友B:
调试尽量用JET51吧,winXP系统用起来挺不错的,你这个labs仿真器没有用过

网友A:
不过这个79F1615是个好芯片,内带32位的乘法器和除法器,官方文档把该说明给删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用硬件仿真过,内部的运算单元是有的,32位除以16位直接通过硬件单元运算,非常准确。

网友F:
IDE是keil吗,我怎么看不像啊,另外最好电脑系统是winXP,中颖舍不得数字签名的,直接换WinXP,我电脑都是装双系统,开发32位单片机的时候直接win7,只要用中颖,必须无条件切换到winXP。

网友G:
呵呵,中颖的仿真器太贵了,我之前是代理商送的,但是300元相对STM或者其他32位的仿真器贵太多了,买了就算了,很好用。

网友H:
我晕,下载程序都没了解,你是怎么用的芯片。

网友I:
我来给个权威的答复吧,1615这个芯片,我用过,适合电机驱动,只能JTAG接口下载,无法ISP51下载,可以使用JET51/SLAB仿真器JTAG模式,32位系统,也可以JET51A适合64位系统,当然最新的仿真器也可以就是贵

网友J:
中颖系列单片机有JET51下载器的ISP51下载

网友K(2022-10-09):
用调试器JET51+ISP51软件烧录中颖单片机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呵呵,中颖的仿真器太贵了,我之前是代理商送的,但是300元相对STM或者其他32位的仿真器贵太多了,买了就算 ...

得买多少钱的芯片才能送一个仿真器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呵呵,中颖的仿真器太贵了,我之前是代理商送的,但是300元相对STM或者其他32位的仿真器贵太多了,买了就算 ...

中颖的仿真器能用在其他厂商的芯片上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我来给个权威的答复吧,1615这个芯片,我用过,适合电机驱动,只能JTAG接口下载,无法ISP51下载,可以使用J ...

现在的下载方式很多  在芯片手册上边有说明当前芯片可以通过什么下载方式下载程序吗

一般数据手册只说是否支持JTAG/SWD,至于ISP,要看ISP51软件,ISP只是固化的一段程序,同样型号芯片,可能早期的不支持后期的才支持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来给个权威的答复吧,1615这个芯片,我用过,适合电机驱动,只能JTAG接口下载,无法ISP51下载,可以使用J ...

最新的仿真器支持低版本的软件吗

无非就是KEIL,可以支持的,装了最新驱动即可

网友P:
尽量用JET5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