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个I/O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没实现

楼主(2022-09-09):
买了个二手的TOPPIC开发板,附带PIC18F4680单片机。捣鼓了几天了,连个I/O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都没实现

网友A:
从你的配置看, OSC = RCIO,很可能芯片都没跑起来

网友B:
保守的设置是用内部振荡器开始

楼主:
确实是配置位没设置好,我后来对照着手册一条一条设置,后来跑起来了。

楼主:
我刚开始振荡器是选择内部振荡的,可能是点错了选了RCIO

网友C:
PIC18有没有支持MPLAB Code Configurator(MCC)的期间呀?

网友D:
什么意思?这不是microchip版块啊!

楼主:
我现在在中断函数的语法上碰壁了,不知道高优先级中断和低优先级中断的函数名要怎么写。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E:
MPLAB XC8 C编译器用户指南看看

楼主:
看了,用示例程序写下来还是不行

楼主:
经过反复试反复试,关于中断部分的语法终于通过编译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F:
怎么不买官方的开发板,支持MCC。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名void __interrupt() tc_int(void)就能通过编译,而void __interrupt tc_int(void)这里interrupt后面的()去掉就通不过编译。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我在XC8 C编译器的用户指南上看的也是没有括号的呀?

网友G:
手册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H:
低优先级要这么描述
void __interrupt(low_priority)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Low (void);
更多操作

楼主:
嗯,我刚开始不知道哪些器件支持MPLAB 代码配置器,后来找到了一个文档,里面大致列举了一些支持的型号。用MCC生成的代码里是这样写的。
但是生成的代码里好多关于中断的函数呀,我看的有些懵。
void  INTERRUPT_Initialize (void)  //这个是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__interrupt() INTERRUPT_InterruptManagerHigh (void)  //这个是高优先级中断向量函数
void INT0_ISR(void)
void INT0_CallBack(void)
void INT0_SetInterruptHandler(void (* InterruptHandler)(void))
void INT0_DefaultInterruptHandler(void)
这里如果要INT0中断的话就有6个关于INT0的中断函数,我都不知道我要把我们要写的中断服务函数写在哪里还有各个函数都有什么用。
更多操作

网友H:
你这生成的有点儿炫技了,基本上应该是可以随时换中断函数的概念。

网友I:
用户代码写在call back就行

网友J(2022-10-09):
可以在线仿真看看实际寄存器的配置是不是对的啊

网友K:
中断部分的语法为什么和其他部分不一样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名void __interrupt() tc_int(void)就能通过编译,而void __interrupt tc_int(void)这里interr ...

为什么函数名字里边会夹着一个空的小括号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经过反复试反复试,关于中断部分的语法终于通过编译真是不容易呀!

刚开始上手为什么不使用线程的例程进行调试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振荡器是选择内部振荡的,可能是点错了选了RCIO

找到这个问题的话 以后就肯定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中断函数的语法上碰壁了,不知道高优先级中断和低优先级中断的函数名要怎么写。
...

我印象中中默认的优先级都是一样的  如果还没有进行配置更改的话

网友P:
配置位没设置好,建议对比手册配置

网友Q(2022-11-26):
我个人感觉结合你的照片,是程序的问题,结合官方案例再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R:
建议楼主先看官方程序样例进行学习,先改再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