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6488 uart 怎么搞都接收不对

楼主(2022-09-09):
6488 uart 怎么搞都接收不对

楼主:
我有个项目,用了6488这个芯片,定时器2 为50us定时,开通uart,设置为方式1,但接收的数据,每次都不对,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波特率不对

网友B:
或者根本就没有产出

网友C:
相关端口的输入输出设置不对

网友D:
至于串口的几个配置寄存器,应该是很简单啊。

网友E:
用了6488这个芯片,定时器2 为50us定时,开通uart,设置为方式1,但接收的数据

网友F:
怎么个不对法?

网友G:
波特率不对?

网友H(2022-10-09):
怎么个不对法?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I:
接收到的数据是乱码还是说总是丢数啊

网友J:
接收端和发送端的波特率是不是不匹配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项目,用了6488这个芯片,定时器2 为50us定时,开通uart,设置为方式1,但接收的数据,每次都不对, ...

发送数据跟定时器 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定时接收数据吗 这样会导致收到的数据不完整 或者漏掉数据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有个项目,用了6488这个芯片,定时器2 为50us定时,开通uart,设置为方式1,但接收的数据,每次都不对, ...

50us的时间跟发送数据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N:
第一确定是否发送出来了数据,第二就是确定接收的是真正的数据还是不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