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解析从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中提取命令和数字参数?

楼主(2022-09-09):
如何解析从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中提取命令和数字参数?

网友A:
简单说:根据协议解析。

楼主:
就是字符串处理有难,我写不好,怎么处理字符串。

网友B:
使用字符串的话,可以使用*或者;作为分解

网友C:
在数据传输前一定要想好通信协议

网友D:
for循环对比每个字节不就行了吗

网友E:
或者用strcmp之类的函数

网友E:
学习一下GPS的格式

网友F:
同步头 + 数据正文 + 同步尾同步头 + 命令字 + 数据长度

网友G:
如果传输的数据和过程非常简单,那么就可以采用简单的传输协议

网友H:
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一位接一位地传输。

网友I:
网上有解析GPS的

网友J:
最简单的就是正则协议了。

网友K(2022-10-22):
其实你想要解析收到数据的内容这个就比较简单,可以使用C自带的比较函数,你比较想要的几个字节,如果比较成功就证明是OK的,符合你要的命令或者参数了

网友L:
C语言比较函数strcmp()函数这种都能提取出来命令的,比较内容呗

网友M:
你都能发送和接收了,其实就差个字节比较了是吧,可以用for或者用strcmp()函数

网友N:
对比字节而已,你想怎么比较都可以的

网友O:
你先把串口收到的数据存在一个buf里,然后再做数据处理

网友P:
逻辑很简单的,可以做数据比较,字节比较或者字符串比较都可以

网友Q:
你可以参考野火或者正点原子的demo,他们也有接收串口数据并进行处理的操作

网友R:
网上多找找代码吧,很容易能找到,找找如何数据处理的操作

网友S:
提取命令基本都是做对比操作,判断字符串是否是这个命令的

网友T:
正常解析就可以的,没必要想的很复杂,就对比都是常用的

网友U(2022-12-07):
如果传输的数据和过程是非常简单的话就可以采用简单的传输协议。

网友V:
根据相应的协议解析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