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座椅SBR技术解析

楼主(2022-09-10):
SBR的全称是Safety Belt Reminder,即安全带提醒装置。这个装置通常安装在副司机座椅泡沫与蒙皮之间或者泡沫与骨架之间,作用是当有乘员乘坐却没有系安全带的时候发出警报,以提醒副司机乘员系好安全带。
2、SBR压力传感的工作原理:
1、通过通电时导通与断开来发生作用(如图2):

当足够的压力作用在压力点上时,会使相应的开关闭合,当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或以上开关闭合时,上面的电路(导线有一部分电阻)与下面的大电阻并联,使电路整体电阻大幅减小,此时即是压力传感器发出信号。

楼主:
压力传感常见的有两种原理,如下。这两种电路中的开关即代表SBR的压力点。

当足够的压力作用在压力点上时,会使相应的开关闭合,当左右两端各有一个或以上开关闭合时,对电路通电可使其导通,此时即是压力传感器发出信号。

楼主:
如图4的情况,基本所有压力点都在主要的受力局域,及使红区较小也能同时触发左右两侧其中的某个点,使功能正常(参考图2、3电路图)。

网友A:
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安全带提醒装置SBR(Safety Belt Reminder)是当驾驶员和前排乘员没有使用安全带时,提醒驾驶员和前排乘员的系统

网友C:
ICS 43.020 T 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4551XXXX a汽车安全带提醒装置  这是有国标的

网友D:
一般座椅压力传感器的感应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E:
安全带提醒装置是指驾驶员或前排乘员在没有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启动汽车或者汽车达到一定速度时,一种可以发出声音和闪烁灯来提醒驾驶员或前排乘员系好安全带的装置。

网友F:
现有的汽车座位上几乎都设有安全带,安全带是汽车行驶过程中有效的安全装置,能够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车内人员的人身安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压力传感常见的有两种原理,如下。这两种电路中的开关即代表SBR的压力点。

当足够的压力作用在压力点上时 ...

这种的话 应该就是一系列的压力开关的串联吧

网友H(2022-10-10):
压力开关元气件与安全带插销整体信号进行并联,这些程序逻辑都是在汽车MCU里面完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