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的基准源如何选择

楼主(2022-09-10):
AD, dc
硬件上如何匹配合适的基准源,
该如何选择处理

我看有人用内部的,有人用LDO,有人用外置的基准芯片

如何确定哪一种方式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A:
根据情况,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用LDO就可以。

网友B:
要求不高的话 哪种都可以 精度最高的就是独立使用一个精度高的基准芯片

网友C:
看需求了 最便宜的肯定就是内部的基准源了

网友D:
主要还是看精度以及成本的要求了 高中低档都有啊

网友E:
精度不高都可以凑合 精度高的话 对单片机的要求也是要提高的

网友F:
其实不用那么纠结 如果楼主连这个问题都要纠结的话 说明即便是选用了高精度的基准源 在其他的方面楼主也会丢掉精度的

网友G:
如果只是想通过选择基准源来达到目的 那肯定不行的 软件编程 硬件上的匹配以及降噪同样很重要

网友H:
这个就要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I(2022-11-04):
精度不高的话都可以

网友J: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用内部,要求高的话就用外部。

网友K: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用外部参考源。

网友L:
楼主您好,我司是航顺和GD兆易的高级代理,您给一个芯片方案,我给你一个完美答复,如有意向可+q380538237

网友M:
大多数用内部的基准就是可以的了

网友N:
其实你要是选择基准芯片,还不如选择个好点的外置ADC芯片呢

网友O:
基本上你的需求,内部ADC和内部基准都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P:
用LDO不太行吧,还得是比较靠谱的基准芯片才可以

网友Q:
对,大多工程师基本都是会选择内部的基准,毕竟成本也是要考虑在内的

网友R:
合适的基准源就要看你对采样精度的需求了,比如高精度,可能你ADC都不一定能胜任,如果低精度的话,其实基准源用内置就可以

网友S:
网上有卖基准芯片的,用那种就可以了

网友T: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内部的,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U:
硬件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就是选择外置基准芯片呗,考虑成本就内置基准,我觉得LDO是取中的,就是内置很不稳定,基准又觉得贵才会考虑LDO

网友V:
看你电源稳不稳定了,如果稳定,用内置基准就可以了,其实你选择外置基准效果也不一定会改善很多

网友W(2022-12-04):
基准电压的选取对ADC转换的精度有所影响。

网友X:
一般都是外部电压基准。

网友Y:
使用一个引脚来釆集基准,就是2.5伏那个

网友Z:
如何调整基准电压提高ADC精度?

网友AA:
用TL431就行

网友AB:
ADC可以使用:外部基准参考源;AVCC

网友AC:
基准源的要求一般也与ADC有关

网友AD:
用电源电压做ADC的基准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