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EC的使用寿命如何

楼主(2022-09-10):
产品中准备使用TEC

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东西的使用寿命如何?

网友A:
TEC是什么东东?

网友B:
有规格参数么?没有提及么

网友C:
TEC是什么?钽电容?

网友D:
半导体致冷器(Thermo Electric Cooler)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珀尔帖效应制成的。

网友E:
TEC包括一些P型和N型对(组),它们通过电极连在一起,并且夹在两个陶瓷电极之间;当有电流从TEC流过时,电流产生的热量会从TEC的一侧传到另一侧,在TEC上产生″热″侧和″冷″侧,这就是TEC的加热与致冷原理。

网友F:
TEC的用途非常广泛,最典型的应用是激光器的温控和PCR的温控。

网友G:
tec所代表的的含义很多  有公司含义  有化学含义还有半导体含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tec所代表的的含义很多  有公司含义  有化学含义还有半导体含义

那应该就是一种半导体了,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因为精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I:
TEC(Total Electron Content)及其变化不但是电离层形态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精密定位、导航和电波科学中电离层修正的重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