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解为什么稳压管不能稳压了?

楼主:
一个4-20mA测量电路,用的光耦隔离进行采集,电路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用的标准参考电路,运放采用LM258时工作正常,后来为了提高一下精度,想换一片MAX44246ASA运放,但是发现换了运放以后运放的电源电压5V也就是稳压管稳压提供的电源电压只有2V多不到3V了,也就是稳压管没有起到稳压作用,想请大神们给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呢?电路如下:

网友A(2022-09-10):
估计是你运放不用的U15A接法有问题,输出接地,输入端短接,运放有输入失调电压,不平衡时如果输出为高你接地了,那不是相当于短路大大增加工作电流。拉低输入电源电压

网友B:
@king5555 坛友能给解释一下吗?俺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运放不用的U15A接法有问题,输出接地,输入端短接,运放有输入失调电压,不平衡时如果输出为高你接 ...

确实确实,就是这个闲置的一路接法的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ng5555 坛友能给解释一下吗?俺也想知道。

就是楼上说的原因,朋友有兴趣可以查一下运放闲置引脚处理相关内容

网友B(点评):
具体的原因说一下,闲置的管脚不是要短接接地吗?

网友C:
不用的运放输出端口接地你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D:
运放输出接地的灵感来自何方?

网友E:
闲置的放大器处于开环状态,其输出值是很难预测的,如果是VOS是正的,那么输出电压就会有Vos * AVol,以其典型值来算:1uV * 251,188,643 = 251V,输出高且饱和了,此时把输出接地,这这个应用中就相当于把电源给短路了。
哪怕是LM358,好用也是碰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