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汽车7大主动安全系统:ABS、ASR、EBD、ESC、LCA、TCS、VSA

楼主:
安全”一直是车主对车辆考核的重要指标。车辆安全分可以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两个方面进行分类。今天就来说说汽车主动安全系统的那些事儿

什么是主动安全系统?主动安全是指尽量自如的操纵控制汽车的安全系统措施。无论是直线上的制动与加速还是左右打方向都应该尽量平稳,不至于偏离既定的行进路线,而且不影响司机的视野与舒适性。

主动安全体系和分类以及各个厂家的叫法略有不同,大致分为以下7种系统:ABS、ASR、EBD、ESC、LCA、TCS、VSA。

1、ABS

ABS是Anti-lock Braking System缩写。ABS是众多主动安全系统里最基本的一个了,如今市面上大部分的车型都已经普及。

在遇到紧急刹车时,汽车安全经常需要汽车立刻停下来,但大力刹车容易发生车轮锁死的状况—前轮锁死引起汽车失去转向能力,后轮锁死容易发生甩尾事故。安装ABS就是为解决刹车时车轮锁死的问题,从而提高刹车时汽车的稳定性及较差路面条件下的汽车制动性能。

2、ASR

ASR,其全称是Acceleration Slip Regulation,即牵引力控制系统或驱动防滑系统,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车辆尤其是大马力车子,在起步、加速时驱动轮打滑现象,以维持车辆行驶方向的稳定性。

3、EBD

EBD,英文全称为Electronic Brakeforce Distribution(电子制动力分配)。ABS必须在踩下刹车至车轮抱死时才发挥作用,而EBD可以在踩下制动踏板后、在ABS起作用之前通过调节后轮制动力达到良好的制动效果,以减少不必要的ABS动作,或在ABS因特殊的故障状态而失效时防止车轮抱死,增大了保护范围。EBD用高速计算机分别对四只轮胎附着的不同地面进行感应与计算,根据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式和力量制动,并不断调整,保证车辆的平稳、安全。

楼主(2022-09-10):
4、ESC

ESC即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电子稳定程序控制系统)。ESC很多品牌都有,只是各个厂家交法不同,比如大众称为ESP、本田称为VSA、丰田称为VSC。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想快速向左打方向,结果转向不足,这时候ESC就会制动左后轮,让车辆按照你的预期变换方向。如果你是转向过度,ESC就会制动右前轮,让你的车纠正姿势。

5、LCA

LCA,全称为lane change assist(变道辅助系统)。因为汽车C柱有一个视野盲区,所以我们车辆在变道的时候就容易产生危险,LCA就采用24Ghz雷达传感器检测后面盲区接近的车辆,并通过前方后视镜旁的指示灯报警提示。

6、TCS

TCS是TractionControl System,牵引力控制系统,又称循迹控制系统。汽车在光滑路面制动时,车轮会打滑,甚至使方向失控。同样,汽车在起步或急加速时,驱动轮也有可能打滑,在冰雪等光滑路面上还会使方向失控而出危险。而装了TCS,此时电脑会检测处驱动轮和非驱动轮之间的转速差距过大,会通过减少喷油等方式限制动力输出,车辆自然就会平稳提速。

7、VAS

VSA(Vehicle Stability Assist)车辆稳定性控制系统,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提高车辆稳定性和行驶安全性的控制系统。该系统除具有传统的制动防抱死(ABS)功能和牵引力控制(TCS)功能外,还具有防滑控制(Skid Control)功能。

在车辆被判断为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时,通过计算,使车辆产生反方向的转矩,从而抑制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保证了车辆在直行、转向以及制动等各种行驶状态下的稳定性。特别在遇到紧急情况突然转向、通过湿滑路面等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

网友A:
杰发专门做车规级芯片

网友B:
第一次了解这么全面

网友C:
ABS是众多主动安全系统里最基本最老牌的的一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4、ESCESC即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电子稳定程序控制系统)。ESC很多品牌都有,只是各个厂家交法不 ...

现在这些系统的控制部件都是车规级的单片机吗

网友E:
牵引力控制系统是如何协调这种打滑呢

网友F:
视野盲区真的是很要命 真的需要大力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两种防滑系统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H:
这些所有系统是如何进行协同工作的呢

楼主(2022-10-12):
嗯,有时候缩写不太好理解,配个图就形象多了